师傅们:测试卡上复位灯7秒闪一次,IRDY灯不亮

楼主(2010-01-20):
我有一块杂牌主板(没有找到名字),主板不启动,我刚买的测试卡显示“d000”复位后偶显“----”。上cpu测试核心电压1.75v。内存电压2.6v   1.3v 。 AGP插槽旁的管子输出电压1.8v。北桥旁电容上能测量到1v   1.5v   1.8v   1.6v   3.3v    南桥:3.3v   1.8v   1.5v   1.42v   1.25v PG电压1.46v。上假负载后测试核心电压为1.46v,cpu假负载上的4个参考电压只有一点有0.97v ,两个时钟信号点只有一个有0.86v。测试卡开机复位灯闪亮一下。

BIOS程序能在编程器上读出来,我用原程序又刷了两遍,没报错!
cpu座旁有MS661 REV:1.1字样,不知是不是BIOS坏了(芯片上贴的是Award,但芯片是W49F002UP12B)。如果是bios里程序坏了,能否用别的bios程序代用?那位能提供程序,我先谢谢!南桥有散热片,不知道是啥芯片组,可能是845的吧,因为内存是2.6v DDR的。
请高手帮忙!
谢谢!!!!
我的邮箱:
wxfeng100@sina.com
QQ:574513926

网友:
看样子是什么都正常  但是不跑码    难搞

网友:
查下北桥有没问题或短路

网友:
好像不好搞也

网友:
两个时钟信号点只有一个有0.86v   指的是哪里的两个时钟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上cpu假负载后,假负载上的两个点,板子山的晶振两个脚都有1v多电压的,说明震荡源没问题

网友:
电压不够肯定不能开机啊啊

网友:
DO查U座子,IO,BIOS

网友:
上假负载找没有时钟信号那点的线路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主板能复位吗?

网友:
查北桥,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北桥虚焊难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