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无铅板,被吹的严重鼓包

楼主(2010-01-20):
从来没吹过显存,今天一个HP无铅板,板带显存,风枪是安泰信850A的,温度调到近380度,风速为3,风枪上没装头,吹了很长时间,一点都没动,反而
把板子吹的明显鼓了起来,怀疑风枪温度不准,用外接测温器测温度还是比较准。   请高手指点如何把它吹下来!!

网友:
板子报废了吧!用风枪不能集中在一点吹。。。。。。

网友:
拿下来换组显存吧,建议还是用BGA

网友:
最好 加点BGA焊膏

网友:
唉..好东西乱整,市场就是这样做的很烂,不管会不会做都去动BGA不死才怪.无铅时代快点洗牌哦!

网友:
温度太高了 300度左右加焊的时间长点

网友:
你是来训人的还是来帮忙的?上BGA机我的成功率是98%,只是没用风枪吹过显存。你的口气动辄指点中国笔记本维修业,难不成你是中国笔记本维修界中的最高手?是的话我服气!

网友:
380度高了,内存的引脚加点焊膏。拿风枪的手要不停的摇,速度凭感觉了。

网友:
380度高了,内存的引脚加点焊膏。拿风枪的手要不停的摇,速度凭感觉了。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当然有这样做。但温度最多导致主板鼓包变形,也不会一直拿不下来啊。

网友:
用风枪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呀,买个BGA吧,

网友:
楼主乃高人啊 用风枪做BGA

网友:
用风枪吹板子不鼓包也会变形,建议楼主一定要用BGA.

网友:
其实用风枪吹显存很正常啊,我也经常用,而且经常调到420度(温度高低没关系的,只是注意一下距离就可以的),成功率很高的。显存嘛,上炉子太麻烦。只是我有一个小的下加热器,上下同时工作就好了。

网友:
我没有买BGA,遇到BGA芯片也是用大风枪来吹,大风枪的弊端就是不能做到上下同时加热。每次我都是把主板放到一个小烤箱里面,调到八十度烤两个小时,在上大风枪。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主板在受热时发生的形变。而且使用大风枪的时候一定要快速的转动风筒,避免局部过热。

网友:
虽然是显存小,但是是无铅的最好还是用返修台做,保险点

网友:
还是用BGA返修台把。成功率会好点

网友:
最怕这样的了~~ 用BGA好点

网友:
一个小小的显存 就上BGA  又点麻烦   我们做显存都是用风枪 我们用的是860D+的  温度一般在420左右
不管有铅无铅的  成功率满高的

网友:
用风枪的时候动作要快不停地来回摇晃

网友:
我用见过人家用风枪直接做BGA的,是那种可以调节温度的。显存颗粒我也拿过,不过是显卡上的~~,笔记本上的还是不敢。

网友:
温度不要很高,要放BGA焊膏,长点时间就下来了!

网友:
一个小小的显存 就上BGA  又点麻烦   我们做显存都是用风枪 我们用的是860D+的  温度一般在420左右
不管有铅无铅的  成功率满高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朋友,你说的很对,用了你的方法,打到420度,很快就吹下来了。

网友:
风枪温度不够吧。。。。要注意均匀加热。。。

网友:
风枪无所谓,主要是底部加热同时进行

网友:
土炮高手啊,不管芯片大小 别怕麻烦上设备最保险,要不瞎忙一场

网友:
我觉得用预热台在下面加热,然后用风枪在上面均匀的吹,可以加点助焊剂,显卡动了马上取下.这样成功率很高.温度像楼上几位说的就是420度.

网友:
我们也用过风枪做现存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上下同时吹应该会好点

网友:
板子变形的关键是整体的温度差别太大,造成热胀冷缩应力不均匀,起泡的原因也在这,很多人都说是板子受潮加热后气体膨胀鼓起的,这个我不太认同,起泡的原因也有多种的,这也和板子的质量设计走线有关系的,最好还是先预热,然后缓慢加热,让温度散发传导在一个合理允许的范围,太快了热涨的应力会急剧变化,板子就会变形起包了

网友:
对于吹鼓包PCB,都是风枪的祸。为了快焊下元件,大家将风枪温度调到300度以上,致PCB局部过热,内部粘剂等化学品及水汽涌出,鼓了。

不鼓的方法:
1、使用下加热对PCB板进行预热。
2、风枪风速要适当,并要不断运动,不要在一个地方一直加热。

由于有下加热,可以加快焊接速度,上加热风枪温度也可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