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20):
手里有个 IBM r51E的本子,加电后掉电,待机电压0。01,加电后到0。47掉下来,拆机后量板子上的各电压正常,开机掉电后所有电压3.3,5,都没了。
Q36的控制电压为23V,谁教教我怎么搞呀。

网友:
量一下3V  5V 各其它的电感对地的阻值.整个板子看一下有没有少件不,进水没有,

网友:
是保护了,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看到师父把Q34的两端飞了一根线,这样子是什么意思。知道的回答一下。

网友:
我没点位图 不知道这个Q34 是用在哪里的几V 的 可能就是用来开关 控制级电压没来 或者场管本身新能不良好, 所以就直接飞线过去了  D S级

网友:
那个控制脚电压有23V,我也不清楚,总之Q34保护了,电压过不去,所以没有3,5V电压,不知道这样子板子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飞的线应该是这个管子的G极,飞线就是让他直接导通电压,控制极肯定有断线或者别的问题,所以直接把这个开关打开,让它D极的电压直接导通下去?

网友:
我R51e 今天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