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停在LENOVO画面

楼主(2010-01-20):
联想笔记本开机停在LENOVO画面,光驱,内存,硬盘都拿过试了了,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
看你以前的毛病是什么,修过以后是什么样的,这样好判断是怎么回事,只发这点很难给你说明,CPU供电,换一个好的,我以前遇到过一个DELL的, 是CPU坏了。你试试,

网友:
联想貌似很多这种故障,
我的本最近也总出现,,停在LENOVO就不动了,按什么都没反应
拔电池重启正常用没问题,
可能是硬盘光驱等设备检测吧

网友:
拆裸板试试,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以前机器没有毛病,最近出现过几次,现在是彻底报销,看来只有是板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杀南桥吧。。。

网友:
是检测到硬件没过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以前一个华硕的本本就是换南桥就好了 !

网友:
听说联想CPU供电管理IC空焊也会挡,可以先加焊下,不行的话,换南桥,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杀南桥吧 直接点

网友:
有可能会是BIOS问题吧,放个电,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惠普dv2000的本也是到lg画面死机,于是换南桥后故障解决,建议楼主试一下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是相当大,如果有条件就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