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的一台三星788DF

楼主(2010-01-20):
开机用十分钟左右,屏幕闪几下后黑屏无高压,指示灯显示绿正,说明有信号过来,CPU处理电路也正常,拆机量电路,B+电压是50V升到140V,升压正常,再测行推动电路,行推动正常,行管B级电压为负的0.2V吧,为什么会没有高压呢,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因为是自用屏,暂时又没有旧的高压包可以代换,买个新的高压包吧,万一不是高压包问题,一个CRT显示器,感觉又有点不想搞,大家能帮我看看,除了高压包以外,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无高压,偏转?感觉不会,

网友:
B+电压是50V升到140V,升压正常,再测行推动电路,行推动正常,行管B级电压为负的0.2V

如果真的没有高压反馈,  B+还能稳在140V? 一点都不可信.

网友:
为什么不可信,所以才上来发贴呀,看似升压正常,行推动也正常的,可屏幕就是不显。

网友:
要正常显示还需视放等各电路正常参与,楼主有没测高压包加速极电压?

网友:
可以测下负压是否正常,还有加速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打20M档量高压包的高压帽的接显像管管的阳极高压脚对地看是不是电阻比较小,是不是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