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维修的几片台机主板经验分享下

楼主(2010-01-20):
1.GA-8IR2003 开机当A7 .应是跑内存有问题,经测试Q110 转2.5V 电压不对,偏低为2.2   VTT_DDR 为1V   更换一个6530A 后OK
2.不明品牌845主板,开机当C4 ,发现CPU供电部分几个电容有问题,更换后跑到26.疑是BIOS DATA  。从一片一样的坏板上折下BIOS 后,故障依旧。
当26时量测CPU  供电为0 . 故障应是CPU  VCORE  部分坏,从别的坏板上拆了别的MOS 管装上,都不行。后量测一MOS 的G 极高达12V 电压,电源管理芯片RT9607  损坏了。。此板待料中。
3.一精英 POS 工控小板,CPU 集成在主板上, 开机有显卡不认的报警声。。 CMOS 清零,呵呵,简单吧, OK ,淘宝上挂着卖呢。。
4.杂牌945GV 主板。 上电5V 不稳,一直跳变。2.4-5V 左右变化。 根据以往经验应是某个MOS 管有问题,能转出电压的,(小POWER 12 V 不接。 )全拆之, 依然是这样。 量测北桥2.5V 供电,是0V ,原来北桥对地短路了,北桥挂了,此板报废无维修价值了
5.精英NFORCE4 -A754 不上电,拆机后有时正常,估计是主芯片OPEN ,果然手压北桥可以正常显示。。 得回焊BGA 了,暂放一边、
6.杂牌845主板,装系统蓝屏,内存显卡供电测试均OK ,未修复。。
以上供同行参考。。 欢迎各位讨论提问,我是知之必答。。
我没权限提供截图,见谅。

网友:
杂牌845主板,装系统蓝屏,内存显卡供电测试均OK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会不会是电容 坏了

网友:
我上次修到十几个GA 945PL的板子  都是内存供电被拉低
后来都是桥挂 我郁闷死了
人家说是  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我无语  想撞死啊

网友:
楼上夏天不错。呵呵继续努力!

楼主修复率 3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