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20):
现在手中有一台客户的联想天逸100二修机。。装上CPU开机立刻断电。。不装CPU可以开机不断电。。。请高手解答困惑。。

网友:
楼主换U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过,还是不行,请注意,是插上CPU才会掉,不装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说明主板CPU电路有问题 IC 外围电路 供电

网友:
CPU供是查了吗?

网友:
换了CPU供电芯片了吗,我看到很多故障都是加焊或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先看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adp的吧,测测供电正常?换换芯片

网友:
换了CPU供电芯片了吗,或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