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59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啊

楼主(2010-01-20):
今天修个7300的显卡
RT9259坏了 我那里找半天没找到
不知道可以用其他的代换不
求各位大大帮帮忙

网友:
目前为此,我没有试过代换元件,修东西最好把料备齐

网友:
谢谢
不行就算了 直接叫客户换卡了

网友(2010-03-01):
换RT9259A上去可以用,我的影驰8500GT 上的是RT9259 跑3D会黑屏,换了IC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