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20不开机故障修复

楼主(2010-01-20):
故障如标题,查有待机0.03正常,按电源开关无反应,查USI02(MEC5004)P68 LID_CL_SIO#休眠高电平OK,P126,P121 +RTC_CELL,MEC5004_VCCO高电平OK,+3.3V_ALW待机电压OK,时钟波形正常,按电源开关,P127 MAIN_PWR_SW#有H_L_H跳变,P109 SIO_PWRBTN#无输出,P93,P94 AUX_EN,SUS_ON有高电平输出,但P95 RUN_ON无变化。
通过图纸分析,USIO2要输出SIO_PWRBTN#、RUN_ON信号,似乎与U12(EMC4000)温度控制芯片有关,相关引脚为:

P17 ATF_INT#,P7 DAT_SMB,P8 CLK_SMB。经测量U12相关工作条件发现,其中一个重要信号SUSPWROK经115转换为THERM_PWRGD的信号未产生,所以U12未能正常工作。
SUSPWROK的产生,是由SUS_ON,SUSPWROK_1P8V_R经U42逻辑运算后输出

实测SUS_ON为高电平OK,而SUSPWROK_1P8V_R为低,不正常。该信号是由PU7(SC480)输出,测PU7按下开关时并无1.8V产生,怀疑PU7工作条件不够,测其相关待机电压,发现P4 TON无电压,该脚是经过PR124接至+DC3_PWRSRC主供电上,仔细观察,发现PR124引脚一端已氧化发黑,一碰即掉落,找两个604K,330K电阻串联接上,实测该脚电压17V,OK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LZ分析的很认真,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检修的真仔细,有图纸关键还能懂原理,信号的时序也都清楚,不简单呀!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高压高温的元件容易出故障

网友(2023-09-05):
应该配上图就可读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