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难搞的SONY VGN-S38CP本本花屏

楼主(2010-01-20):
SONY VGN-S38CP本本花屏有细小的蓝色竖杠 登录XP蓝色界面的时候因为同色看不出来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 放电影的时候还伴随有来回抖动的干扰 换了GPU和显卡颗粒 还是花 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有显存 内存还会有问题?内存是变态的SONY小内存 代换都没有 难搞

网友:
内存 显存导致花屏的很多的,是两个内存吗,插一条试试看。。。

网友:
SONY的主板很精小。BGA可能没做好,温度不能高

网友:
换内存是了吗?

网友:
带花屏图 SONY VGN-S38CP本本花屏

SONY VGN-S38CP本本花屏有细小的蓝色竖杠 登录XP蓝色界面的时候因为同色看不出来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 放电影的时候还伴随有来回抖动的干扰 换了GPU和显卡颗粒 还是花 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电压不足或电容漏电

网友:
供电不稳,更换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供电不稳定,大多数都是电容引起的,重点查电容吧

网友:
我看还是换个显卡吧,或者是显存

网友:
屏蔽有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把

网友:
显卡驱动重装一下看看,再不行,估计跟屏线有关系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显卡没做好,这系列的机显卡都容易出问题。另外把屏上面的铁片的地方接一个地线看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上个结果呀 论坛里这样的帖子太多了 问半天就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