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自校准要断电再接独立电源怎么操作

楼主(2010-01-20):
希捷自校准要断电再接独立电源怎么操作
店里下班就要关机断电,可校准又做不完,拿回家继续校准怎么做才行,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跑过02就可以断电自己挂独立电源跑了

网友:
最关键的一点,开跑前W一下,把设置过AGE的命令存入SA区!
比如:
T>N2,AA,22
T>W
T>^T
如果不是做F级的(也就是相信原盘固件没问题,并备份了原固件),W后就可以直接挂独立电源。
之前如果没有W过,现在^Z停掉SF后W一下也行(可能要看现在AGE是什么,先重新设一下,我没试过,因为我都是开始就W的)。
8代前的虽说理论上是过了02就可以停,但最好过了07再停,特别是看下04有无少电流值(经常这样的),少了就重做04,有时跑4、5次或更多才会好。8代起因为绝大部分要99自动停后不断电回写APP,其它是差不多的。

网友:
十分感谢。对新人的指导

网友:
接独立电源之后大概还要跑多少小时

网友:
跑到08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