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x724 花屏求救

楼主(2010-01-20):
接了三台优派VX724 接VGA可以正常显示,接DVI会花屏。三台一样的故障应该是此款机子通病了,不知道哪位仁兄有遇见过指教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通病

网友:
那就应该是驱动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是前级图像处理IC RTD2523坏了 DVI3.3v供电脚对地短路,但不影响VGA的使用。此芯片爱坏。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刷程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