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再次DIY

楼主(2010-01-20):
以前把针焊在表笔上,有的时候不小心就弄掉。 经改装。直接把针跟表笔连接、 打上胶。 非常牢固。 上图

网友:
换针就不好换了吧

网友:
请问大家万用表的细针,都是大家自己动手改的吗?用的是缝衣服的针吗?

网友:
也可以搜索 表笔 很多改装的 找个适合你的 改装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缝衣服最细的针。效果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拿个表笔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