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v-tvm/s 怪病

楼主(2010-01-20):
客户送来时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各处电压正常不跑数,点一下开关键有复位诊断卡正常跑数能亮但是关不了机。换过IO,刷过BIOS,烤过CPU底座 修到此处没思路了。有修过此板的高手请指点。。。。

网友:
设置BIOS电源管理里面有个上电就开机的设置 你看关了没有,应该是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