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153V黑屏

楼主(2010-01-20):
三星153V液晶显示器 开机1分钟左右黑屏 黑的时候看见里面的东西 不知道是灯管坏还是高压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高压问题 把升压线圈拆了直接换了个高压板 好了 就是开机会有点声音 试了没问题 哈哈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机器的高压条烧的比较多,而且能看到明显的烧痕

网友:
呵呵晚上修修看看我估计是高压供电问题

网友:
弄个试灯工具你就可以分辨出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高压板上好像有几8脚贴片的场管吧,还有电容和保险易坏,如果保险的话还要注意高压线圈!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吧,你先用灯管试试

网友:
我修过几台这种机,全是高压板上升压变压器坏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问题了,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