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GW开机瞬间背光即灭

楼主(2010-01-20):
三星932GW开机显示正常,大概1-2秒背光灭,但有显示。电容测量无故障, 5V 15V电压也正常。本人新手,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或灯管坏了

网友:
能亮的瞬间看看会不会偏黄偏红,会的话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会的话高压电路查查。如果高压部分煤油明显烧毁,把IC的高压保护取消掉,看看包包会不会发烫,会不会烧元件,不会的话收钱送机。如果明显,换毛病件。不行就换块高压条,在不行换人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变压器的,有2个复合MOS,有一个击穿了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多数

网友:
刚才又检查了遍,灯管没有问题。但有一个口灯管不亮,将这个灯管换到另一个口亮。是不是升压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好了,祝你成功。

网友:
用表测高压驱动管有没击穿,不用多少时间,没问题.再外接灯管试.

网友:
检测升压变压器是否正常。上次碰到一个同样的,最后是升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8脚的2个复合MOS管坏了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昨晚就测出升压变压器坏了,今早现弄了个,换上OK了!

网友:
LZ  不简单哦    线圈怎么测好坏的   跟我们新手讲解一下

网友:
很简单啊,有些东西不都是用表测的。单独点每根灯管,有个不亮。把不亮的那个换个口点就亮了 。说明有个口不能点亮灯管。也就是输出电压不够。很明显是它的问题了。我也新手,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换个高压包试试,前两天我弄一个,换包成功,不过我的机器是943NW

网友:
基本上是高压部分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高压部分坏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395-1-1.html

网友:
升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高压板故障可能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