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不过内存

楼主(2010-01-20):
我有块显卡插到主板上要很久 主板才能跑过内存 而且没有显示 主板没有问题的 显卡是7300GT128M的 想问下显卡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在测,可能是内存的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不兼容,这种问题是总线和信号方面的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兼容问题,就是
典型的 pci-e 总线问题,
重做bga 应该会好,当然喽  核心到主板之间的元器件 要是好的偶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主芯片短路 导致内存不过
GA  K8NE 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