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0-01-20):
手上有块ST40G的盘,GO完系统启动就提示找不到硬盘。

有经验的回下。

MHDD扫了,是好的。

有同样问题的也回复一下!

网友:
查IDE线好坏,硬盘的IDE口有无针被顶断(特别是21脚DMARQ)或附近排阻有无撞坏的。

网友:
有时我遇到这样的 就是低格  或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硬盘中有一个系统引导区,你重新分下区,在装就行了

网友:
看看有没GO到活动分区里,要不就重分区,在装系统,实在不行,就一步一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