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CPU核心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0-01-20):
有一块杂牌865GV主板,CPU没有核心电压,上管D极有12V电压G极和S极没有电压,下管G极和D极S极都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一个很小的四边都有4个引脚的小芯片和14脚的RT9607组成的,没有这样的小芯片代换,RT9607换过了不行,也找不到小芯片的PDF资料,北桥AD线测过了正常,主板其它供电均正常,各位指点一下该怎么修?

测RT8800的COMP脚无电压,此脚是能过一个302电阻相连的,电阻一端有1。8V,别一端没有电压,测阻值为1换了一个302电阻后,CPU核心电压出来了,

网友:
把那个QFN的型号贴上来,我给你找PDF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53-1-8.html 给你一个链接,这种小芯片难找哟

网友:
是VCORE电压吧,CPU核心电压是12V转出的吗?

网友:
主板是几相供电的?那个小电压IC应该就有几个?上管DS对地多少啊?

网友:
按盱眙桂林版主提供的资料,找到了小芯片型号是RT8800PQV的PDF资料,各个脚电压我量了一下:

1、DACFB:0、8V
2、DACQ:3。3V
3、FB      :0。2V
4、DVD   :1。3V
5、COMP:0。4V
6、PL     :0。1V
7、RT     :0。89V
8、ICOMMON:0。1V
9、PGOOD:3。3V
10、ISP3 :0V
11、ISP2 :0。15V
12、ISP1 :0。17V
13、PWM1:2。5V
14、PWM2:2。5V
15、PWM3:5V
16、VDD   :5V

网友:
其他电压时多少,也一起发上啦吧,他家好参考。这块主板时北桥有问题。虚焊

网友:
那么老的板还修。。

网友:
这个小芯片的PDF上哪个是EN脚和VID信号脚?内存供电2。5V,南桥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有1。5V    2。5V    没有1。75V,北桥有点热不是很烫的那种AD线正常,

网友:
现在上管的G极没有电压,D极有12V,S极只有0。3V,下管的G极12V,D极0V,RT9607用RT9602代换了不行,修了一天还没有修出来?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看看搬吧   换个

网友:
顶起了

无边无际 -5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