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HPDV2000/3000修复后你会做哪些改造?

楼主(2010-01-20):
RT
主要针对G6150北桥!
大家基本会使用的方法都包括了吧?还有更神奇的请跟帖说明!
我处理基本只有加铜片 其他的全部不做!
风扇改常转确实有点不太合理!不过有时候也没办法,南方气温比较高,环境温度对机器影响比较严重!可能我这里好些!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7 项 ), 共有 305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1. 不做任何改造
2.82%
(15)
2. 刷BIOS
8.10%
(43)
3. 风扇改常转
26.55%
(141)
4. 更换导热性能更好的硅胶垫
8.85%
(47)
5. 使用铜片/铝片替代硅胶垫
47.08%
(250)
6. 修改北桥带热管的散热器
2.26%
(12)
7. 把D壳没有开孔的位置全部打开
4.33%
(23)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使用

网友:
加个外接风扇大点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HP 坏了

网友:
換完北橋後 , 刷bios

网友:
一般会加个铜片或铝片,主要是没有现成的,要自己用锯子锯或剪刀剪。曾经想过把没透气的孔都钻开,可是考虑到顾客可能会不接受,所以没敢动。刷BIOS改常转,我个人认为太吵了,特别晚上,所以没用过。

网友:
不做任何改造,返修率也就是20%左右,返修加焊下3个月就过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不是只保修一个月吗,过了一个月生意不就又来了吗,改造啥子哦

网友:
风扇常转 加铜片

网友:
使用铜片/铝片替代硅胶垫
风扇改常转转

网友:
叫顾客加风扇底坐 //..

网友:
垫铜片 打红胶 就好换个09版的 但贵

网友:
垫铜片,在叫用户搞个风扇座

网友:
加铜片 风扇改常转 叫客户部要打游戏

网友:
叫客户不要打游戏?

网友:
叫客户部要打游戏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那客户反问一句你到底修好没有呀?你怎么说?一台电脑修修都修出局限性了???

网友:
来自: 广东
加铜片,刷BIOS,最好风扇该长转,现在已经很少返修了。

网友:
修好後全部刷成 F3D 版的Bios 目前沒回來過 ^_^

网友:
垫铜片,改常转。V3000刷BIOS

网友:
现在都换新的显卡。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
用PM的V2000 V3000必须要拆掉重新植重做,6150加焊后刷BIOS 叫客户不要打游戏~ 返修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