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降位条归位,恢复原有大容量

楼主(2010-01-20):
我经常遇到一种打磨的现代条,帖HY商标的那种,颗粒上的LOGO也是HY的。实际上,它是台湾产的一种颗粒,因为质量原因,被甩下来。JS们将它直接降位使用,制造了一批行、列地址为12*11的怪胎内存条。按照这种方式寻址,低端INTER和VIA系列主板均不能识别使用。因为它的第13条AD地址线被废止了。
这种内存的颗粒在降位之前是每颗64M的颗粒,寻址行、列数为13*11。
将这种坏条直接拆了颗粒,移焊到空板上,SPD写成原有的寻址数量。这样,拆下的15个颗粒,只用了8颗,就组成了512M的内存条。经测试,性能与原条一致,兼容性大大增强,不再挑板了。原条是16个颗粒构成512M的。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段时间内存,感觉颗粒和BIOS坏的比较多,特别像你说的这种情况遇到过一次,不过根本没法修,如果贝贝有修复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这种条应该就是现在在淘宝上标称说是AMD的专用条!

网友:
真是将内存玩于鼓掌之间,佩服。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啊。我修到的内存基本都是颗粒虚焊,极少颗粒真的损坏。

网友:
不可理解 如果其中的八颗 能组成512M  且稳定运行的话  JS何必搞双面16颗粒

网友:
我遇见RC的颗粒也是那样 单面就256了双面换张8位板就成512M 不过觉得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容使用。因为是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