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30 花屏

楼主(2010-01-20):
sis的集成显卡

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就会花屏    用外接显示器就没问题

显卡驱动换过几个版本了   内存也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屏试试啊?不过可能性不太多,不行的话换个显卡,也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一般都是显卡引起的,换个显卡吧

网友:
修过其它品牌的用公版驱动没问题,装显卡驱动花屏,显卡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