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不跑CPU

楼主(2010-01-20):
今天修台IBM T30的不跑CPU ,诊断卡跑00。打阻值卡都OK,阻值差不多,最大也才2欧姆,应该正常的啊
想请教高手,除了BIOS也会引起不跑CPU外,还有什么问题会造成不跑CPU
cpu

网友:
还有电压,南北桥,等等

网友:
引起不跑CPU的地方太多了,供电,时钟,南北桥虚或坏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也可以导致不跑码,这个很正常,特别是在IBM机器上,由于它设计上的缺陷导致显卡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