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待机电流0.15,

楼主(2010-01-20):
待机电流太高了,量主板无3M5M。1631发烫。22脚16V.21脚电压只有2V多。7/28脚都有3V电压。更换一个还是一样的。考虑应该是那里有短路了,所以就上电烧,烧3M没有问题,烧5M的时候,发现Q17很烫,就换了一个,现在1631是不烫了,3M5M也出来了,可是现在是开机掉电,量主板待机时,3M5M.1.2V.1.8V都产生了,可是一开机就掉电,电流最多0.2几就掉了。掉电后要重新插拔电源。请各位帮看看,给点指点。。。

网友:
仔细一点,应该可以修出来.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为什么不打3M 5M的对地阻值就直接烧?

网友:
主板上还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没查出来,或者就是有电压未产生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没查出来,或者就是有电压未产生
内存打阻值正常吗?

网友:
VDD15电路有查吗?

网友:
可能有虚焊,把3个1845拖一遍。还不行,再打各组供电地正反向阻值,可能还有短路现象。

网友:
0.2的电流应该少电压之类吧。就在触发后去量那些电压没起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3M-124/5M-146,没量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