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全不管用

楼主(2010-01-20):
一科脑845杂牌主板,故障现象为4个PCI槽全不管用。把网卡插入任一个插槽,系统都能发现,并可以装上驱动。但就是上不了网。系统重做、换网卡,故障依旧。网线是好的,没一点问题(用另一个电脑通过这根网线可以上去)。

网友:
能发现不能用?你换其他设备试下

网友:
你用另一台电脑能上用的是不是这个网卡呢???
你重做系统时有没有换系统盘呢???
如果以上都排除的话,我建议你再检查一下PCI槽到南桥的线路,尤其是RX信号。

网友:
IP、DNS设置对了吗

网友:
3楼所讲的 估计是南桥与PCI线路受损 你试着跑线测试一下是否可以

楼主:
用一块好的声卡插上也能识别、能装驱动,但就是不出声。一播放歌曲就提示声卡有问题。

楼主:
3楼所讲的 估计是南桥与PCI线路受损 你试着跑线测试一下是否可以

........................................................................................................
应该跑PCI槽的第几根线呢?以前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是pci槽短路了。最好仔细检查下pci槽有没有连pin短路的地方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地方。再说了,pci槽短路又怎能识别出来插上去的板卡呢?应该识别不出来了吧。

网友:
PCI 信号有问题呗,量测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一般修的最多的是主板集成网卡和SB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挂。

凤城 -4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测一下A15有没有3.3v复位电压,没有南桥坏了。

网友:
有集成的话把集成的先禁用掉

楼主:
此板没有集成网卡。再说了,也不是光网卡不能用,而是所有的PCI设备都不能用,包括声卡、PCI显卡什么的

网友:
估计是南桥与PCI线路受损 你试着跑线测试一下是否可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430-1-1.html

盱眙桂林 -2 灌水水平太差,复制5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