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P800SE问题

楼主(2010-01-20):
一块华硕P4P800SE主板,开机CPU风扇和显卡风扇转,可没自检,也没显示,经查是主板的问题,但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否跑码?查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老大,你赶紧拿维修部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码

网友:
你这话太笼统了
不会一点维修就直接送维修部去
没必要浪费时间
这两天好几片这主板

网友:
问的很笼统,不跑码。很多问题都能引起这个

网友:
南桥供电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