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自动断电

楼主(2010-01-20):
方正R651自动断电   待机电流0.05  开机时电流1.03十几秒以后掉到0.07,二次开机开不了,要拔掉电源从插在可以开电流还是1.03十几秒以后掉到0.07
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O(∩_∩)O谢谢

网友:
电流到1。03时亮机了吗?不亮机的话,估计还是桥或是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