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VM开机停止在LOGO

楼主(2010-01-20):
之前现象是有时候就停止在开机LOGO,进入BIOS将USB控制器关掉重启能正常启动系统,正常开启USB控制器时有时也能
启动系统,但会经常报错“USB集线器有浪涌电流”,怀疑是南桥芯片有问题,换芯片重焊之后,开机就一直停在LOGO,显示
Check NVRAM,initalizing usb controllers,无论怎么搞再也不能启动系统,插测试卡显示是3C37,之后重刷BIOS,故障现
象还是一样。仔细检查USB接口电路,两块TPS2024芯片正常输出5V电压给USB接口,其过流输出引脚也为高(正常为高)
,测量USB 两根数据脚之间及对地电阻也很高,将南桥和USB数据及控制线连接的电阻去掉,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实在是想
不出什么法子了,恳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量一下数据线的阻值是不是一样?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