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1780PS 开机没发应

楼主(2010-01-20):
AOC 冠捷显示器 TFT 1780PS 开机没反应,LED灯不亮 12V 5V 都有,电源开关处有2.5V的电压,测得件也没有坏的。哪位高手说说,是不是程序坏了?
显示器

网友:
這款LCD不太可能程序壞
电源开关处有2.5V的电压 --->不對
你檢查所有的"開關"吧!

网友:
一般的LCD按键都是3.3V的,少量5V的,2.5V的还没遇到

网友:
按键全换掉再看看

网友:
听说AOC TFT 1780PS的 显示器CPU的复位电路失效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