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主板死机

楼主(2010-01-20):
我有片FOXCONN 6627MA主板开机就死机,电压正常,有时可以过但是一重起又死掉,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下,该怎么处理!
主板

网友:
???能进CMOS设置吗?不能进就刷下BIOS,能进就挨个替换测试吧,硬盘,内存,显卡等

网友:
把所有的设备都重插一遍,特别是内存,我怀疑是有设备接触不良。

网友:
解决了 I/O旁边的一个排阻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