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 R40E 又出来别的意外 压抑了

楼主(2010-01-20):
顾客送一个 R40E进来   开机屏幕不显示   能进系统  有开机音乐
一看就是  灯管没有亮起来   貌似这个机器的休眠开关经常出事
拆机   把休眠开关 用镊子挑出来   测试OK
屏幕一亮了    然后用钳子把开关上头掐断  合上屏幕也压不倒开关了
装机   发现不能进系统了   进CMOS   在BOOT选项里面
发现硬盘已经识别 就是多了一个 !  号  晕倒...
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   拆机 重新装  还是这样
把硬盘挂台机测试   正常   崩溃    R40E的主板都没有拆下来啊
你说我冤不冤。。。。加焊一下ALI的南桥 --无果
那个大侠帮帮忙看看。。
有遇见这样问题的师傅麻烦指点一二   小弟感激不尽

主板都没有拆下来 应该没有碰掉什么东西吧  加焊南桥保护的很好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   然后BIOS 放电一下  别着急焊南桥啊 再说 修暗屏 跟硬盘又没关系的  给客户报价就是了 有什么好麻烦的 不属于人为故障

网友:
看下接口供电数据

网友:
确定是主板故障的  换个硬盘涛声依旧  。。悲哀    原机硬盘测试页没有问题
看各位修过的R40系列说南桥爱虚焊   所以加焊了一下   还是这样
我就郁闷了     怎么会这样

网友:
问题是人家拿来都有开机音乐  现在屏幕亮了  说硬盘故障。。。说不过去的

网友:
换个硬盘实验下

网友:
应该是键盘F12弹不起来,,,,,,或把BIOS电池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把笔记本硬盘挂台式机上 ,通过移动硬盘接口吗?

网友:
IBM R40和R40的机器很差的只是装机就能装不亮

网友:
呵呵,LZ真是倒霉呀!  我就遇不到这样的好事。。   其实你把笔记本主板拆下来 触发试试  应该就可以了 顺便再放电下

网友:
最好是放下电,现在一些新款机器要装W7,就得ACHI,再装回XP,这时硬盘就和坏了的一样。

网友:
硬盘在BIOS里被禁用了! 看看英文, 可以打开的, 启用之后就不会有感叹号了!

网友:
感激  感激各位的帮助 我试试看  感谢楼上的朋友指点。。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池放电了还不行  一点要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