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2F缺红色

楼主(2010-01-20):
三枪电压R=55V,G=63.4V,B=64.5V
显示器的信号线连接是正常的。请问这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是接信号没有红色,还是完全没有红色啊?

网友:
是一点红色也没有的。

网友:
查信号信号,到视放r信号线有没有开路

网友:
菜单颜色正常吗

网友:
结果 :昨天上午把显像管换掉,色彩就正常了。但是显示器中间一条白色的抖动的线,还没有解决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