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料板练手,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0):
首先申明我不是专业搞笔记本维修的,只是业余,白天我上班的,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搞搞!
    从网上花了100块买了两块NC 6000料板,到手一看两块板一眼看去很新,有95成新,简单的看了下,没看到明显的掉件和维修过的痕迹,我想那么好的陈色当料板卖,真可惜!然后马上插上电源板接上可调电源,第一块待机0.02,几秒后自动上电,诊断卡显示FF00,CPU假负载上测得核心电压1.73,两个时钟0.47,PG 1.08,复位1.08!都正常啊!立刻把CPU,内存都加上,上电跑码A7,A8掉电重启,晕,不会是和我以前没修好的一样的问题吧?还是不死心,用洗板水把内存插槽刷了几次,等干了再上电,跑码一直跑到2A6A,这回高兴的,马上接上外接显示器,一看没显示,这料板真是放了我几次鸽子了!这块就放一边先,到时用自己DIY的BGA机重做下显卡!(我的DIY BGA做过几次南北桥了,还没失败过)
   第二块板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时钟是0.00A,测了下3V 5V都没输出,认真一看那个LPC47N250 IO都没焊好,几个角都歪到一块了,找了另外一块料板(我买料板都是这个型号的,为了好练手)从那个板上拆下LPC47N250,MAX1999,焊好后认真用台灯放大镜看了下没连脚(我对我的焊工还是自信的,因为有时间就练练)!再接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0.23,电流那么大,不正常!1.5V。1.8V.12V VCCP都没电压,断电大四个电感的对地阻值都在100左右,正常啊!(之前在好的机器上也是这个阻值)大约过了一两分钟那个1.5V点供电IC MAX1715有点烫手,马上断电,一测电源板上的管子FDS6984有个击穿了,手上没有6984,找了个FDS68982S焊上!现在不敢加电了,先查下有哪个地方短路,经过半个小时的排查,主板的+V3A +V3S +V3对地短路,麻烦了,短路是最不好找的,然后一个个的拆,找了很久都没排查出来,零件都拆了一堆了,忽然想到网上说的烧机法,还真管用一烧把声卡的功放芯片烧出来,总算找出来了,但还是短路,看了下图纸南桥也有几路3.3V的,马上上BGA去下南桥,再测还是短路,真是晕死了!就死马当死马医吧?再用烧机法,烧了好久没见那个芯片发烫,于是加大电压,只听到霹雳啪啦想,什么声卡网卡全都给干掉了,然后一个一个得取下来,再测终于不短了,找来料板,把一个个IC,电容,MOS管全焊上去,接着把南桥做上去!接可调电源测试下,待机终于0.01,接着自动加电电流在0.30,终于喘口气了,一看检测卡复位等常亮,没有复位了,立即检查硬盘接口的第一脚,有3。3V的复位电压开机时也有跳变,最后查到CPU核心电压达到3.5V,吓死了,没PG,也没复位!就先修到这吧?今晚再接着研究!
我想问下各位前辈,第一块板大概是哪里的故障!第二块板CPU核心电压那么高是不是MAX1987有问题啊?在线等!不好意思我讲的太罗嗦了,还望帮忙看看!

网友:
楼主 太厉害了·能做到这样很不简单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3。5V的CPU供电真的是够大的,会不会把CPU搞坏了呀,

网友:
如果楼主真的想研究研究自己的料板的话,给你个建议:搜出基地所有于NC6000相关的帖子,把它们认真看完再动手

网友:
我也一直想通过大量的练习来提高自己的维修基本功(跑电路和加电测试),用料板来进行练习是一个挺不错的方式,谢谢你的启发,更要学习你的这种钻研的精神!

网友:
楼主不错, 我也找几块料板来练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的帖子我都看了3次了,图纸啊,点位图啊都是从基地下载的,在基地我有很大的收获!可还是没能搞定那两块板,看来还是要多看看主板的上电时序,信号等等!现在我才明白所谓烧机法不是这样烧的,所加的电压绝对不能高于主板被烧点的电压,否者没坏的设备都被我烧坏了!

网友:
昨天晚上修了下CPU供电,把图纸拿出来找到MAX1987那一页,测得42脚V+有18.5V的电压,12脚VCC,36脚VDD都有5V的电压,10脚REF基准电压没输出,以前在书上看到如果前面三个电压有,基准电压没出来的话,就表示芯片坏或是外围电路问题,干脆找来个新的MAX1987(以前买了好几个)换上去加电,待机电流0.01一会跳到0.00都不加电,感觉是哪里松动了,把电源板重新把插了下,再加电待机正常了,几秒钟后上到0.37,过了不到一秒,电流呈直线到5A,主板冒烟了,马上关掉电,一查CPU供电管和一个滤波电容给击穿了,然后想了一会,记得基地里的帖子也出现过这样类似的故障,是因为1987没焊好给搞短路了,只好换掉烧掉的MOS管和电容,把1987拆下来用吸锡线把焊点清理的平平的,用洗板水刷干净,在上面涂点BGA焊膏,1987也清理一遍,放上去对好脚位,用尖烙铁将四边其中一个脚固定,认真看了下每边的脚很齐后用镊子轻轻压住IC,用热风枪均匀加热等到周围元件可以移动后停止加热,再用尖烙铁给每个脚加焊,焊这个芯片真的是辛苦,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等主板冷却下来后加电,用万用表量假负载的CPU核心电压1.75,PG 1.05.VCC1.8  两个时钟0.48,就是没复位电压,顺着复位点查是直接连到北桥的,根据上电时序来推断,要么久是南桥没收到CPU供电IC发出的电源好信号,要么就是南桥有问题或者南北桥之间的线路有问题,最坏的打算就是北桥挂了,看来还是个艰苦的路程哦,一看表又到1点多了,还是睡觉先,要不然老婆等下又要罗嗦几句“你明天晚上搞不行啊,又不是很急的事”,没办法“妻管严”啊!

网友:
没什么可说的,楼主精神可佳,只有支持了,经验都是在维修中集累的。祝楼主成功。

网友:
楼主说是业余的.我看这维修思路够专业的.很好呀

网友:
烧机法判断故障风险太大会扩大故障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晚上再接着研究!

网友:
平时换点板子不就有料了

网友:
不是我说哈,业余爱好这个不怎么好,对身体不好啊,爱好点啥都比这个强啊

网友:
业余的都快成专业的了,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同样是看爱者,但我什么时候才能爱好到这程度呢.
佩服佩服

网友:
真的很强悍啊。

网友:
lz我真感觉到你挺专业的.....你的正业也是电子/电气工程师吧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

网友:
不错不错  勇气可佳  我看楼主的文章 就象看武打动作片 替你捏着一把汗

网友:
哈哈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不过业余爱好这行的话 容易把自己弄跨的哦

网友:
楼主你的料板在那里买的,我也想买两块回来练练,能不能帮我引介一下啊!

网友:
业余的都这么专业了,还让我们这些以维修为生的人怎么活呀!!!!!

网友:
顶楼主!我也是跟你一样,业余的!买料板回来!但是我把短路得修好了,就是跑FF,手上只有万用表,时钟和复位只能量一下有没有电压,复位就还好说,一般就算量着它有没有3.3V和跳变,但是时钟得话就跟本没办法!有电压还要有波形!现在手头上的几块板: 东芝R200本来不过内存,二修板,打AD线有两根对地,下完内存还是对,土炮下了915GMS北桥就正常了,然后重新植珠再做上去后就不跑码了!打AD线阻值正常,供电正常,时钟电压正常,就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海尔得HG520S,烧网卡,挂南桥!换南桥后(拆机的)就是PCI有复位,键盘灯不闪一下,EC是H8S/2160BV,我想应该南桥挂的时候连这个也挂了吧? IBM X24,原来也是挂南桥,拆了一个进水报废机的南桥做了下去后,在内存槽下面有一个5脚得小东西开机后爆烫 !只有代号找不到资料!试开了几次就烧了一个SI4800 MOS管(击穿的)查PDF原来是个双N沟道的东西 手头上没这个没办法搞了!我现在的疑问是:1。我怀疑我两个桥都是坏的(DBM CAM)毕竟是拆机的!2.我把915GMS做挂了?但是做完后打芯片上的阻值为什么与没做前一样呢?又没听到爆桥声,桥表面又没有鼓起也没有明显的物理缺角,AD线也是有一样的阻值!3.老大们买的料板去那里买的呢?我这边要么就不买给你要没就爆贵!没修过的要200!945的,还有就是楼主从学到现在投资了多少钱买工具和料板?

网友:
真的想问一声楼主你的专业是做什么的?感觉你更适合做笔记本维修。

网友:
如果我有楼主的精神,早就不知道进步了多少咯。哎,,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去年六月份到现在可烧了不少银子哦,加起来可能有七八千了吧?我是在一个五金厂做电脑网络维护的,以前都是搞软件方面的事,还有组下网,其它时间在公司就没事了,附带管下ERP系统,所以我的时间还是很多的,那时觉的搞软件方面没什么发展,然后就开始往硬件方面发展!我白天上班看看理论,晚上回去就在自己的工作台上摆弄摆弄!BGA机也是看了基地里的贴做出来的,到现在为止做有铅的都成功了,无铅的还没去试!有时间也发几张我工作台的图片给大家看看啊?不过大家不要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关心,的确是累,昨天晚上没去查CPU无复位的故障了,想休息一下!

网友:
我也是业余的 希望和你做个朋友
我的QQ653719766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去年六月份到现在可烧了不少银子哦,加起来可能有七八千了吧?我是在一个五金厂做电脑网络维护的,以前都是搞软件方面的事,还有组下网,其它时间在公司就没事了,附带管下ERP系统,所以我的时间还 ...
引用 网友D:

精神可加呀!楼主真不容易,也真用功,学习你的精神!谢谢你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

网友:
我也想学要本本修理,可惜只能选程,不能现场教学。

网友:
楼主的这个爱好倒是自己爽一把,可家人的休息时间你总不能置之不顾吧.找个安静的地方,不影响他人的地方搞搞,切记,不可过分操劳噢,不值!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昨天晚上接着查了下板子CPU不复位,北桥也重做过,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就是不出来!请教各位高手分析下什么原因,拜托了!!!!

网友:
不是全板都没复位,就CPU复位没出来,北桥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就是不复位CPU,各位大哥帮下忙嘛!

网友:
楼主还真是有专研精神,大胆做下去吧,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高手们露下脸帮忙看看,小弟有礼了!

网友:
强悍 有机会认识你一下

网友:
楼主的“业余”真“专业”啊!

网友:
業餘 的樓令我大開眼界  佩服

网友:
6000的板,1987虚的多。
今天我也修了下台,跑A7掉电,1987换了,故障依旧,北桥也做了,现在还没好,很郁闷的!

网友:
昨晚的检测结果:认真检测了下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我就纳闷了,怎么还不行呢?就是不发出CPU复位,到最后把内存打阻卡打下对地阻值,不打不知道,一打就知道哪的问题了,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都只有一百多,明显不正常,正常的板上是五百左右,然后再测下北桥后面的电容有的阻值也是在一百左右,原来还是北桥问题,马上上BGA,拆下后再测后面的电容,正常了四百多,然后在料板上拆下一个北桥做上去,等冷却后加电,CPU复位正常了,接着上CPU,内存,检测卡,再加电,终于看到熟悉的跑码了,跑啊跑,跑到21 22不动了!唉!又发现"新大陆“,慢慢来吧!等下再接着研究!

网友:
偶像,我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不过还是照顾下老婆

网友:
哎!!真羡慕楼主有大把的时间去研究啊!!洒家虽然是搞这个的,都没有时间研究啊!!不是不项研究,是客户催的紧啊!!修不了就交高人搞了!!!郁闷啊!!

网友:
业余的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还是不错了.建议LZ搞笔记本维修算了.

网友:
写的真好呀,实在是佩服呀,希望楼主成功呀

网友:
厉害  反正烧了也不用陪  烧吧

网友:
楼主乃牛人一个,小弟佩服.祝你早日把板子修好,并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楼主辛苦你了。问一声NC6000的主板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好吗?
我修过NC6000主板花了我5天时间。修好了
原来是故障是,热机不开机,凉机能开,让我加焊南桥好了,热机能开了。
可以是使用一个星期故障变了,经常死机,我开始怀疑南桥问题,后来排除不是南桥,
怀疑北桥死机,我加焊北桥,修好了,不知道使用多少时间还会出现别的问题,
这是我分享,谢谢,

网友:
楼主比俺这专业的都专业。搞到这样的话我放弃直接换板子了。
开始跑A7时感觉还是像内存槽虚焊了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回头我也得买料板练练手

网友:
昨晚的检测结果:认真检测了下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我就纳闷了,怎么还不行呢?就是不发出CPU复位,到最后把内存打阻卡打下对地阻值,不打不知道,一打就知道哪的问题了,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都 ...
引用 网友D:

南桥复位北桥,北桥工作正常后才去复位CPU,你会查北桥的正常工作条件了,为什么不去肯定北桥挂了呢?

网友:
昨天放假白天没时间搞,因为要看店(总该让老婆出去玩玩吧),只有晚上的时间,那块跑21 22的板,我一直怀疑是显卡有问题,因为之前烧机把显卡给烧的冒烟了,所以取下来重新做了个旧的上去,练手嘛,本来也没打算买新的,等明天检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再来给这块主板“判刑”,另外一块跑2A,6A的板起初是IDE接口第一脚没有3.3V复位电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又正常,这就可以判断南桥的复位电路已工作,只是部分没有复位,顺着线路找找到一个门电路U1025,输入脚3.3V是连到南桥有电压,+V3S的供电也有,就是输出没有,我其实对门电路也不很理解,干脆用替换法换了个上去,开机测试有3.3V复位电压了,接着接着显示器加电还是跑到2A6A无显示,不管它三七二十一,直接上BGA加焊显卡,凉了后看诊断卡还是2A6A,台抬头一看显示器的左上角那个滚动数字出现了,终于亮了,不过看着有点怪怪的,因为那个字体是红色的,等数字滚动完,一看HP画面很多条垂直线,完了“花屏”,难道BGA没做好,然后又重新做BGA,两个显存也换掉重做,等开机还是花屏!哎,休息了,明天再弄了,反正是研究,又不是帮别人修!

网友:
期待您成功经验的分享,

网友:
发现基地里业余的大侠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强悍,业余的如此专业

网友:
业余的还那么厉害自己有bGA阿赫呵呵

网友:
楼主继续。鼓励一下。加分20!

网友:
我说怎么一个贴挂了几天还这么多人顶,原来楼主是非常专业的业余维修人,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搞维修。有这个心,有这个耐性。不过真正自己开维修店了,这样搞,真的赚不到什么钱。像我这样就是,力求顾客每送来的一台机子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顾客修好,修不好的机子都觉得很对不起顾客。这样做虽然得到了顾客的认可了,可是很多二修三修的机器真的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后送来的机器又不能及时修好给顾客,也产生了些负面影响,更影响了效益和收入。

网友:
昨天接着研究那两块料板,那块跑21 22的板,电流能跑到0.9左右,电源板上的指示灯有规律的闪了两次,正常的应该是三次过后才会在显示屏上显示同时诊断卡应该跑到2A 6A,按电流和诊断卡来看,CPU内存是肯定过了的,检测了显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还有那个独立RTC电路,复位都正常,按照53楼的说法该肯定是显卡及显存方面的故障了,显存我手上的料板上有,显卡的话就没有了(之前练手的时候用大风枪做BGA搞坏好几个显卡)所以现在这块板放一边吧?另外一块花屏的板,刚开始以为只是花屏,最后检查到进BIOS很慢,即使进去了设置了保存的话就呆在那不动了,之前我用USB做的WINPE启动,启动到《《《《《《《《这里也死在那里不动了,用IDE硬盘启动就提示硬盘错误(放在我的一台老奔三上可以用没问题),想起以前基地里论坛说的,像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故障应该是南桥故障,其次是IO和BIOS!首先做了个新的南桥(便宜,买了几块)上去,加电测试还是死在那个地方,然后刷了F15版的BIOS,跟换了LPC47N250和旁边另外一小的IO,开机一看诊断卡都不跑码了,00 8A 00 FF,看来刷F15的不行,又从HP官网上找了个F14的,这回连BIOS芯片也换了,开机总算又看到跑到2A6A了,显示器上也出现了滚动的数字,但是用U盘启动还是到那里就档住了,从新启动几次后显示器就出现BIOS错误了,没办法又把之前备份好的BIOS程序重新刷回去新的BIOS芯片上,虽然不报错,但是等数据滚动完后就报162-SYS............NOT SET,一直卡在那不动,连那个F1 F10的提示也不出来了!这回就真的不知道该查哪里了,对于信号这层原理我是弱项!月饼大哥能帮忙解答一下吗?高手们不要潜水了行不!帮帮小弟!

网友:
楼主的板子修的怎么样了,有突破了没有,不要放弃呀,有好的思路也要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期待你呀。

网友:
楼主修第2台的时候 应该先打对地阻值。以免烧了其他芯片。这样或许更好吧。

网友:
呵呵呵楼主精神可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在业余条件下达到这样的程度已经是不错的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昨晚上料板终于有点进展了,那块不过显卡的跑21 22的板终于有显示(以前料板上显卡一个个试,终于有个能用的)现在两块板都是跑完6A2A就显示了,但是等数据滚动完代码跑到41就停了,我一直在想除了电源板和内存以外,板上其它地方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因为有时可以跑完看到提示按键信息,第一步怀疑内存插槽,全部用烙铁加焊了一遍,用洗板水刷干净,没效果,然后檫了金手指,顺便每个内存颗粒上用手捏捏(以前碰到不过内存,捏两下又会可以了)开机测试,终于可以跑过41看到提示F1 F10等信息,以为可以确定是内存这方面的问题,关掉电源再开机试试同样通过,马上把那块之前跑21 22的板上一试,一看晕倒,还是不过41,想想难道这块板有问题,立刻又换回到原来那块板上面测试,结果还是不过41显示器上显示到162那里就卡住了,怀疑是内存有问题,换另外一块512的内存上去也是同样故障!这就怪了。自己慢慢按思路仔细想想,之前没刷完一次BIOS都可以正常跑过41正常显示但是一关掉电源再开就不行,自己觉的是BIOS程序损坏!所以就马上从电源板上焊下BIOS芯片(SST49LF008A),插上编程器,把14版的程序刷进去,完后装上试机,嗯,真的可以过了,关掉电源再测一次还是能过OK,拿出另外一块板试,这回就失望了,还是老故障,而且放到原来那块板上也不行了,我有两个BIOS芯片(都是之前刷过几次的)我用重复的刷,试了几次,都是一样的结论!看来BIOS芯片被我焊来焊去,刷来刷去,可能不行了(有个芯片连编程器都识别不到ID了)哎,等明天再定两个49LF008A回来再整吧!

网友:
楼主你也太强了吧阿赫呵呵一年时间业余能达到这个程度真不错加油哦

网友:
好好学习一些啊这些资料很不错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功很好啊,学习下才行了,楼主加油

网友:
各位能否给点意见啊?我上面说的能确定是哪的问题啊?经验共同分享嘛!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谢74楼的意见,我想如果掉件的话,不会有时主板能跑完到显示吧?能帮我解答下为什么重新刷下BIOS可以用,关掉可调电源后再开就又会跑41的原因吗?在线等!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吖~但我觉得楼主的经验还是不够~`很多问题都没有查清楚就去加电很容易把故障扩大吖~

网友: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终于有人肯指点我了,的确是没经验,只能慢慢来,反正是料板嘛!

网友:
学习了。羡慕啊,业余都玩成这样了。

网友:
昨天定了两个SST 49LF008A,两个都刷了BIOS,一个刷的是F14,一个F15,先把F15焊上去,不上CPU内存,测试了下各路电压正常,然后上CPU,能跑到A0 E1,然后再上内存能跑到2A 6A,显示器上已经有显示了,数字滚动,等了1分钟左右一看屏幕显示162后就卡住了,晕倒!还是老故障,不死心重新换了个F14版的上去,还是卡在哪里,看来不是BIOS芯片和程序损坏,另外就是,昨晚上第一次加电的时候可以跑过162提示SETUP F1 F10那些,当我关掉电再开就又卡在那里了,这个真的是好怪,既然BIOS芯片和BIOS程序都排除了,也应该查下BIOS的外围电路了,查到它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周边几个电容电阻也按图纸换过,可还是老样子,按照上电时序分析,主板的硬启动应该已经完成,应该是软启动方面的故障,哎慢慢分析吧!

网友:
那两块板真的是我都觉的”可怜“,被我整了几遍了,北桥,南桥,显卡都换过好几次了,幸好板子还没变形,从这里我觉的我的DIY  BGA焊台做的还是很成功的!现在的故障还是两块板都是快要到提示设置CMOS时就不动了,电流从1.0A降到0.84左右!北桥有点温度高,两块都是同样的故障,我想着就奇怪了,上次研究的三块板我修也是修到同样的故障,都是跑A7A8掉电,那时还怀疑内存不过,这次又是同样的故障,整了两天了还是这个故障,要是内存不过的话,我都换了几条内存了,CPU到是还没换过,内存数据线地址线,2.5V电压,1.25V上啦电压,VDD3.3V,时钟电压1.27V,都正常啊!这就头痛了!今天测了下电源板上几个电感上的电压,发现都有偏高,1。8V是1.95,VCCP是1.15,1.5V是1.58,1.2V是1.28,造成这样的电压是因为之前有烧机法的时候不记得把电源板拿下来了,后来就把其中一个FDS6984S给击穿了,因找不到6984.就对着PDF资料找了个6982S换上去,看起来都正常(因为主板能运行起来,也没发现发热的地方),现在分析起来可能就是那里的问题,因为北桥有三组电压由电源板提供,手上没6984没法证实,明天到了再看看,各位前辈指点下我分析的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