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外接无显示

楼主(2010-01-20):
t60外接无显示
故障现象:外接无显示.屏正常
测试过程:去除屏线测试依旧,带屏测试时发现按下FN+F7液晶屏会有一闪的切换动作.
维修过程:拆机测试U38上的8PIN有VCCCRT电压.2PIN有3.3V.VCC3B也正常.但是发现5PIN
电压不对才0.84V.于是更换一个U38后再测试发现5PIN电压已经起来了.
搭上屏与外接测试一切正常.
小结:U38损坏导致外接无显.

网友:
没测,这个是显卡过来的直通信号.换完它还不好就只有干显卡了.

网友:
也是嘛,HSYNC_ATI这个信号直接连到了U38,上拉也正常,要是我的话换了U38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2010-11-26):
原来是行场信号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