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清华同方V30 修复

楼主(2010-01-20):
机器是同方V30,机器拿来时,有轻微短路,拆开后发现用的芯片组是VIA的!南桥是VT8235M ce ,测待机电压正常!不触发,发现南桥底部的电容短路,拆下南桥后,正常!这个南桥手头上还没有,VIA的机器本来就少,2天后买到了南桥,BGA焊上之后。触发电流上到0.7左右,各供电都正常,感觉应该亮了!心想也就南桥这个问题!接上屏后一点反应都没。插上PCI假负载测量,发现PCIRST没有出来,难道南桥是坏的!继续看图纸PCIRST是由U43过来的。量第5脚供电正常,第1脚应该是PM_PWROK

这个信号没有过来,所以U43没工作。继续往前看PM_PWROK 来自U38   ,U38的供电正常,但是没有发出PM_PWROK ,可能芯片自身在南桥短路时坏了。
手头上没有U38,直接拉出PM_PWROK

接屏----触发----屏显示久违的LOGO

发了好几个贴子了!虽然不是很经典,还是希望大家鼓励!

希望版主给个威望,让我继续写下去

网友:
加分鼓励。威望不能随便加,这是对发了精华贴兄弟的尊重。

网友:
没威望进不了专业维修区···还想去那多学习学习!

网友:
直接飞线跳开逻辑门电路,这方法还是不错的,就是要注意时序

网友:
PM_PWROK  怎么拉 直接U38 3V 拉到U43 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PM_PWROK怎么直接拉?1。2脚?楼下的解释下?

网友:
怎么拉的 随便借个PWOK过来吗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出问题就不要搞了,返修的厉害。

网友:
这种图解说的挺好的,我不怎么会看图,也看懂了,不错,学习是慢长的呀

网友:
乱飞线,不好。幸好没出麻烦,不然悔之晚矣。

网友:
直接拉出pwr_ok,这样判断故障就好了!这样来给客户修,不太好吧

网友:
PWR-OK 是从哪儿拉滴???

网友:
芯片还是要换掉的啊

网友:
直接拉过来不知道能支持多久

网友:
飞人。有见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