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代疑难杂症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1-20):
暂时找到了三类常见的疑难杂症,以后再补充。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 项 ), 共有 77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清洗大法百试百灵。一次20条512清洗后好了一大半,加焊后全部通过。都没用上测试软件。

网友:
超声波清洗不行就刷SPD,再不行就换板。换板再不好留着拆件。

网友:
是啊,我基本上遇到的都是虚焊。颗粒真正坏很少。

网友:
个人观点,内存维修最好用热风吹,不易用烙铁。我修过好多动烙铁就再也修不好了。可能是静电击穿。欢迎各位大侠批评指正

网友:
个人观点,内存维修最好用热风吹,不易用烙铁。我修过好多动烙铁就再也修不好了。可能是静电击穿。欢迎各位大侠批评指正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用热风吹下来,再用烙铁焊上去的。能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买个防静电的电烙铁不就OK了··

网友(2010-02-24):
用热风吹,最好再涂上一点BGA膏基本排除虚焊,再不行就换颗粒。

网友:
我都是烙铁拆焊,稀罕比较多,风抢容易吹坏颗粒

网友:
我修了10条 7个颗粒坏的 一个板坏的 两个虚焊BGA的

网友(2010-04-02):
清洗大法百试百灵。一次20条512清洗后好了一大半,加焊后全部通过。都没用上测试软件。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清洗?酒精?超声波+水?

网友:
那么多颗粒怎么知道是哪个坏了

网友:
我修原装威刚的  10条10条都是要换颗粒的。吹牛把···洗的好,个个都当清洁工啦

网友(2010-05-04):
哪有那么多清洗就好了的呀,要是能洗好人家自已就搞定了

网友:
2楼的,你清洗内存用的是什么来清洗的,是酒精还是天那水,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
吹的,有那么好洗。遇到全红的一般都是打阻值,异常的拆掉再测就不会全红了,阻值正常的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修原装威刚的  10条10条都是要换颗粒的。吹牛把···洗的好,个个都当清洁工啦
引用 网友C:

同样,我修完后有的用一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
内存的返修率怎么这么高?我的有些自己这关都过不了,修好了用的第一天,没一点问题。第二天开机就蓝给你看。用热风枪吹,简直就是扯蛋。我的AT852B半天吹不下来,吹下来后,要么好的变坏,要么鼓一大包。当然吹下来也有好的,但用不了几天,又回来的返修了。用铬铁拆和焊最安全。现在我用铬铁拆快的话50秒,焊快的话30秒。主要是清洗板,芯片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