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50N024代换

楼主(2010-01-20):
技嘉8VM800M-775主板上的Q1,50N024可以用哪个代换?无核心电压

网友:
用70N03应该可以,或用3055

网友:
3055可能小了吧

网友:
一般3055只可以代15N03以下的管子,换个耐压比这个大的就可以了.注意沟道.

网友:
用09N03可以代换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2010-03-03):
45N02,24N05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