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55换键盘报警,不上键盘也报警!注意不是SW2问题,怎 ...
昭阳E255换键盘报警,不上键盘也报警!注意不是SW2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0-01-20):
看过那个贴 不行啊 不是SW2的问题
机器是过了LOGO画面报警
按版主的方法试过 换了SW2那个按钮也不行啊
而且我拆了SW2不会停LOGO啊
还是一样过了LOGO 报警
版主说的SW2是不是那个触控板 上下左右键按钮那几个啊?
方法

网友:
修过一台,情况一样刷bios好了

网友:
我也是刷BIOS好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不会吧 刷BIOS? 我刚好有一台旭日120的机器 故障是加电无显示
我把旭日120的BIOS换了去E255那里 能开机 情况还是一样会报警
郁闷啊 看来明天刷刷BIOS看看情况

网友:
各位大哥 BIOS还没刷好 没好的编程器啊
想进DOS用他原来的程序升级 后来发现进系统会自动输入数字‘1’
我键盘没有接 也没有外接键盘
肯定是什么程序错了吧
会自己输入‘1’
大家觉得是什么问题多啊?

网友:
键盘EC坏了..换个就好..

网友:
键盘EC能随便乱换吗,。里面有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