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刚学修液晶要备那些常用的高压板,驱动板

楼主(2010-01-20):
想在基地买些液晶的配件,请给我点建议,谢谢!
高压板的接口太多了,大口的多还是小口的用得多?
驱动板卖乐华的有;2025L, 2533-2120L, 2045+2120L后两种用得多吗?
建议

网友:
小口的用得多
驱动板我不清楚

网友:
15寸的两灯管大口的也不少 17和19寸大部分是4灯小口的 宽的也可以备用几个 驱动板我都是换M2621的 其他的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小口的了,大口的少了只有那些老14 15的液晶屏上才用大口的高压板

网友:
安徽后程学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