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师傅请进来看看这个怎么搞

楼主(2010-01-20):
自己有一块显卡,插在机器上能认的,但是就是点不亮显示器,图像显示不出来,一般来说这个是什么问题?。显存也是三星什么的,我没注意看。

网友:
这个确定 bios没问题,再下手整
ttl  供电、及其本身、线路等有无掉件
dac 电平是否正常,偏低会 跑码不显示,再低 就不抓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