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讨论] RST检测地址线全红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1-20):
清洗法有效的就不说了
清洗法无效,拆下颗粒仔细观察焊盘引脚间没有异物粘连。重新焊上颗粒即可修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滴?是否有以下的原因:
所有的颗粒在模组上时,因为MOS器件的寄生或残余电荷,在线路上构成了回路,而产生了假性的短路?这个问题我提的不够专业,但它一直困扰着我。拆、装颗粒的方法来修复,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我一但检测到全红的内存,先骂娘,后发呆。。。。。。。

网友:
短路所有引脚??呵呵~~~
还有这种事。。。郁闷

网友:
我合并内存后都是全红,待解,郁闷呀

网友:
全红我一般都是 先用风枪吹吹。然后一般就不全红了

网友:
全红我一般洗过之后不行就换板,再不行就换颗粒,有的放一断时间又好了,很奇怪的, 有的是其中某个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倒是个好办法,有时间试试

网友:
如果某个颗粒地址线严重短路了好像就会全红的,我试过一片金士顿16片512M的内存全红,屏蔽一面后还是全红,后来没事就一片一片芯片拆下来,然后拿一片好的单面256M内存,拆掉一片颗粒,再把金士顿的颗粒装过来测试,16片全部测试后有8片是好的,又把这8片装回金士顿的PCB上面,改spd为单面256m,rst测试没问题,865主板进系统没问题,可是sis主板挡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