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报警代表什么报错!!!!!!!!!!!!!!!!!!!!!!!!!!

楼主(2010-01-20):
小弟刚触及笔记本维修正在学习初级阶段。 今天拿台机加点后就叫,之前听说过几长几短代表报什么,希望在此能找出我想要的答案!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些都不能说是一定的,凭经验,最好打一下诊断卡,看看代码跑多少,

网友:
之前我跟过一师父两天·他说了一次但是太多我没记住。。 应该有的啊。。

网友:
一般报警为内存,显卡,键盘等。配合诊断卡比较容易判断

网友:
一般报警时内存,显卡,键盘,电池,报警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你最好用示波器打下波确定下

网友:
说清楚怎么报警的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呀

网友:
Award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
2短:常规错误。解决方法:重设BIOS。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未和显卡连接好。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电源有问题。
AWI BIOS:
1短:内存刷新失败。解决方法,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校验错误。解决方法:进入CMOS设置,将ECC校验关闭。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注:显卡内存简称显存。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
Phoenix BIOS
1短: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加电自检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错误。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验失败。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ASA NMI口错误。
2短1短2短到2短4短4短(即所有开始为2短的声音的组合):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显示卡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未发现显示只读存储器。
4短2短1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实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兼容BIOS:
1短:系统正常。
2短:系统加电自检(POST)失败。
1长:电源错误,如果无显示,则为显示卡错误。
1长1短:主板错误。
1长2短:显卡错误。
1短1短1短:电源错误。
3长1短:键盘错误。
希望这个对你能有所帮助。

网友:
希望你能够结合POST卡的代码与报警声来判断故障,尤其要观察本子的开机电流!

网友:
光是听报警也不一定全管用呀

网友:
三Q!很详细。学点算点·会有用的!

网友:
兄弟啊··你是不给的台式机的啊。我要的是笔记本的啊···不过还是谢谢你··
   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