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相信那种检测卡???

楼主(2010-01-20):
应该相信那种检测卡???NF3250GK8AA-EKRS

还 “滴滴的叫”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
我用的第2种老式的 兼容蛮好的 现在在这边买不到了

网友:
是啊。我在电子城找遍了也没找到第二种的。基地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卖。

网友:
各个PCI槽出代码可能不同,一般我喜欢在2槽上测量。

楼上几位没有看清楚楼主问的是什么,楼主插了4张检测卡,板上还有自带的卡,除了板上显示的和PCI 1#上一样外,每张上的显示都不一样,在问相信那张卡这个问题!!!!!!!!!

网友:
张先生说得对啊,我第一次用检测卡也遇到类似问题,以前听说要插在最里边的槽,结果是某些板显示FF

网友:
各个PCI槽出代码可能不同,一般我喜欢在2槽上测量。

楼上几位没有看清楚楼主问的是什么,楼主插了4张检测卡,板上还有自带的卡,除了板上显示的和PCI 1#上一样外,每张上的显示都不一样,在问相信那张卡这个问题! ...
引用 网友A:

一共6个检查卡,PCI1个,并口一个
老张师傅,我是河南的那个,以前深圳论坛的PASHUI,咱们还打过电话

那个是不主板自带的检测卡,是笔记本检测卡 并口的

网友:
PASHUI,我们也算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你的电话号码我还保留着。想必现在店子做得不错了吧。

SIS AMI BIOS的正常板子,有些廉价卡插PCI1会不能启动,PCI2及以后有显示代码但不能亮机。所以我喜欢用PCI2测试。其他一些测试卡兼容性不好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我的看法是:自己用的DEBUG卡应该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来确定,不要太依赖DEBUG卡。

网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的故障会架祸于人的.所以不能全信工具的

网友:
像LZ这样的情况很多,  其实没有必要追究那个检测卡的代码。。。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网友:
楼主让我开了眼了,,

网友:
诊断卡加示波器加经验

网友:
不能 尽信 诊断卡,还是应该 相信 自己才可以;某些卡 插上会有不跑码 的情况;

今天 正好给我碰上了,插卡 不跑码,直接显示 FFFF,大概 十来秒 后,竟然 直接 进入 系统,最后确定 是 客户的显示器 问题。

网友:
诊断卡 真多

网友:
和pci槽有关系的,卡应该都能用

网友:
我滴孩来  用这么多卡啊~~~
厉害

网友:
同意6楼的,不同卡槽的代码是不同的,这个东西是辅助工具,还要综合判断!

网友:
迷糊我也被这么多的诊断卡弄迷糊了!某些型号板子的PCI槽代码走不全,但头一次见楼主这样上POST卡的,这样的代码意义不大,只能怀疑是再给买诊断卡的做广告哦

网友:
我一般不得用检测卡,,的,~望  闻 问 切  是我的法宝,

网友:
你那些卡显示的都是正确的,你同的主板和不同的芯片组,各个PCI插槽出来的代码都有点差别的。
你那些检测卡我都不喜欢。

网友:
主板诊断卡上的代码仅供参考,实际以主板显示为准

网友:
在845上都一样用,没有什么的跑的代码意思差不多,还是用新出的好

网友:
各方面得数据结合起来外加经验才好用!

网友:
有一个卡,就好比多了一只眼睛,过分依赖卡有时会走弯路的

网友:
各种诊断卡写的程序不一样,工具加经验,才能真正判断出问题。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还是用鑫帝最新版本的好,兼容性、准确性、质量做工方面都不错

网友(2010-03-08):
哇。。。。。。。。。。诊断卡众多,,。。。。。。。。。难为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