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飞利浦H6上不了1024*768

楼主(2010-01-20):
有两个107H6纯平飞利浦显示器都是可以进800*600,但是图像变大变暗,大小可调,行幅管很烫,进1024*768黑屏,感觉是S校正电路的问题,查了没发现零件坏。发现在上800*600 S校正切换有问题,换了CPU和存储器还是一样。请教论坛里面的高手。

网友:
跟据自己经验,这种现像可与B+有关,或者查下行幅调整基极的电阻,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高压包

网友:
查查B+电路有无元件损坏

网友:
我有2台飞利浦107H6彩显,一台也碰到这个问题,正在查找原因呢,帮你顶一下!另外一台连指示灯都不亮,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