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偏黄色

楼主(2010-01-20):
本人新手,现有一块PCI-E显卡,显示偏黄色,在本论坛上搜索相关帖子得知要检测RGB三个脚阻值,但不知道是哪几个脚,检测下图中的左第三脚(下往上数,下同)是73.5欧,右5也是73.5欧,左2为0.2欧。请问该怎么进行检测,怎么判定是哪几个电感出了问题?

另外想问一下下图那个黑色的芯片的左边那个叫什么,是不是电阻,看样子是烧了吗?

还有下图那几个电感是对应RGB脚的?

网友:
左边的是贴片二极管,R、G、B你看VGA插头的1、2、3脚,可测量它们都通到板子上哪里了。

网友(2010-03-16):
万用表笔上绑根针插入VGA的三基色也里,另一根表笔连上风扇的负极(这个最对地了),量电阻,记下数值,再把绑针的表笔对着PCB反面的VGA焊点,数值对得上的就是三基色的焊点,这时就容易查了。

网友:
GPU坏了,划线最好的判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