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不开机

楼主(2010-01-20):
这个机器以前都是更换ADP3421  ADP3410    就解决
这次的现象和以前也一样的
开机灯一亮马上灭了
但是换了ADP3421  ADP3410    还是一样的问题
开机按钮按一下那个灯亮一下就灭了,再按一下再亮一下又灭了。。。。。
哪个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你光说灯亮了一下就灭不行呀!得看电流表什么变化.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引起触发保护

网友:
看硬盘指示灯,开机要是亮一下就灭了,就是3421和3410的事,一般都是3410的事,在换一个试试,在看看CPU是好还是坏的,CPU特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