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板哪里有卖的。大约多少钱。

楼主(2010-01-20):
刚才问了一下大家。开店用配什么样的常用芯片,大家都说买坏板,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芯片

网友:
兄弟,有客户修不好的板,你说这个卖给我做零件,人家有的就卖给你啊,一般10-40吧

网友:
你可以去人家的维修店去买啊,好点的最多也就20块,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fsh
笨,客户一般都不会要的,你就不要多此一举了,如果有客户要的话,叫他另外掏20块钱,因为前边讲的换板的价格包含了这个坏板在内,现在客户要拿走的话就叫他多掏钱的!一般客户就不要了,也有要的,那就多掏20块钱

网友:
我觉得4楼的方法不可取,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
客户会认为你给他换板了,而你虎视眈眈的想占有那张旧板
是不是本可以修好的板你却忽悠他换新板?
还是实在的跟客户说清楚的好。

网友:
对,想长期发展还是实在点好。

网友:
再说了,一块料板都没有,怎么开始啊???
我觉得还是多去买几块料板,等你开业时往修理台上一放,那客户过来一看,哇!!!修过这么多板,老手啊!!!

网友:
觉得5L说的有道理

网友:
同行手里坏版多的是,买也可以讨也行

网友:
换下来的板客户不想给你 你跟他说买 也不一定卖你

网友:
你们那里没有破烂王吗?他们就是专门收网吧淘汰的或单位淘汰的机器,好的做2手,坏的卖垃圾,我们都收的他们的

网友:
我一次性卖给捣腾二手板子的接近400片~~~~
不过都是810之类的板子 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去下面维护的小店面收,便宜拆件后再卖还有差价

网友:
有好多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