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230 用电源卡机 !!!!!!!!!!

楼主(2010-01-20):
又是一台进水机器   把电源管理上长的毛都处理了  开机发现屏暗 把屏拆开发现高压板都长毛了  不行了 换一个吧  哎 换了高压就行了 装机测试发现键盘有几个键不好使 换一个键盘 还是不行  就测键盘接口 发现断了一根线 接上以后好了  这下可没问题了吧  又发现 用电池开机的时候 进系统再插上电源  机器就卡的要命  速度相当慢  唉呀妈呀 真他妈点儿背呀  咋这么多问题呢  然后再用适配器开机进系统速度就慢 换了适配器和电池 都不行 单独用适配器和电池都没问题  你们说咋整啊  CPU是740 主板是915 FBM的  我用硬盘系统和PE都试了 不是软件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呀  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
你这台机器还没修好呀!
进水机器出现这么多毛病就别修了

网友:
我修的机器也是NX6120的,没电流,发现烧了LM393一只,更换了一个,换了Q1002MOS管,现在能上电了,但是不亮,上内存,CPU电流600MA,CPU温度低,CPU电压0.86V,真的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哎~

网友:
那不是那台机器了  之前说的是6320 不是6230 现在说的是NX6230 又是一台机器 也是进水的 就是适配器和电池不能一起用 一起用开机的速度就很慢  进入了系统以后速度也很慢

网友:
今天早上我又测了一下 应该是在电池充电的时候才出现的问题 而且应该是电池充电电流大的时候才出现卡机的问题 电池 适配器都换了 电池充满电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是充电电流过高引起了 把充电电流限制低一点就OK了 不过还是不知道根本原因 还是不知道是主板哪个地方进水引起的 就是充电电流不能过大 不去想那么多了 解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