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显卡检测不出问题 但总是呈现花屏!

楼主(2010-01-20):
没找出有短路故障 但机子 运行2小时以上 就会呈现花屏 雪花点!
这是怎么一回事~~~`!
显卡

网友:
虚焊问题大一些

网友:
加焊显卡吧,一般都是空焊引起的,不行再换个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虚焊

网友:
做BGA试一下

网友:
首先要看 你是怎么检测的? 再就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还有就是哪一年的显卡芯片? 如果你的检测只是简单的目测或 一般的软件 测试 那是查不到问题 的! 机器只要能开机 软件就显示正常 但花屏是显示核心出问题了 建议 出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既然查不出问题 那就把显卡 显存都做一遍

网友:
做显卡BGA

网友:
屏有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一般换新显卡为好

网友:
出现雪花点那是三星显存的问题,只有更换显存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驱动是不是不好了?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首选显存,再选显卡。一般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哦,看来都是做GPU和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