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4mbms主板,CL-2 SU 94V-0 E241819,不能装系统, ...
一块p4mbms主板,CL-2 SU 94V-0 E241819,不能装系统,硬盘是正常的

楼主(2010-01-20):
硬盘正常,没有问题,上到这块主板上就不好使,在cmos里能看到硬盘参数,但不能分区,有时还显示0磁道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硬盘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的把! 换个硬盘看看 重新分区 也可以换一个系统看看了

网友:
硬盘是好的,上别的机器上面完全正常,现在看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我刚才量了下硬盘接口的ad线,阻不一致的较多,有的差60左右,是不是应该加焊下南桥呢?